[求助] dc时序违规,怎么解决?

楼主(2010-10-18):
最近刚接触dc综合,用0.18工艺进行综合时候,出现了以下时序违规,请求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小女子感激不尽~~~~~~
startpoint:U_control/o_m_41
(falling edge_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i_clk)
endpoint: m41(output port)
path croup: default
path type: max
point                                                         fanout               cap            incr               path
U_control/o_m_41/CKN(DFFNSX2)                                                         0.00             0.00f
U_control/o_m_41/Q((DFFNSX2)                                                            0.37             0.37f
m4_pd[1] (net)                                             2                   0.02            0.00              0.37f
pad_m41/P                                                                                         1381.96          1382.33f
m41(net)                                                      1                   3.98             0.00             1382.33f
m41(inout)                                                                                            0.00             1382.33f
data arrival time                                                                                                    1382.33

max_delay                      18.00                          18.00
output extral delay            0.00                          18.00

data requires time                                              18.00
data arrival time                                               -1382.33
slack(VIOLATTED)                                            -1364.33

网友:
pad和U_control/o_m_41之间的delay太大了,可能是你的wlm设置的不对吧。……………………

网友:
检查你的约束文件不对吧

楼主:
具体是指什么约束呢?能不能说具体点啊,期待回复,谢谢~~~~

网友:
m41后面负载电容明显太大了,对output设置set_load

网友:
負載太大,設置問題,同樣樓上

楼主:
我看了下pad的lib文件里面,p端的电容是3.48,我设置的set_load是0.5,两者加起来刚好是3.98,就算我把set_load设置为0 ,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了,负载电容是3.48,延时还是很大啊~~ 郁闷了,WLM每种情况都试了还是不行啊,到底是哪的问题呢?

楼主:
    补充:今天用report_delay_calculate查看了pad/PD(下拉)到pad/p端的延时计算情况,发现该cell的fall delay延时很大,rise delay延时很小。而pad/PU(上拉)到pad/p端情况相反。看了下io的lib文件,发现里面定义的延时就1000左右。说明是库本身的问题,但是为什么对上下拉电阻的时序这么设置呢?请大家在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对pad 应该要设计set_dont_use属性.

网友:
这个违例太大了吧,sdc文件肯定有问题。

网友:
是.lib里面定义的延时就特别大~~~与sdc文件应该没有关系。
引用 楼主:

pad单元的有些电位没接对?查下pad的使用文档

网友:
是.lib里面定义的延时就特别大~~~与sdc文件应该没有关系。
引用 楼主:

    既然PAD的 R 和 F的延时相差如此之大,是不是说PAD使用的方法的问题呢?

    DC来分析setup time slack的时候,是用max来分析的,所以挑了个RF延时较大的delay加入计算。

    但是实际应用的时候,这种情况很少,或者和设计违例无关(不好意思,写到这儿忘记了您刚刚说的是R大还是F大了,抱歉!)。

    比如这类pad使用的时候,上拉或者下拉。对外输出是 常高 只需要关心 F 或者是 常低 只需要关心 R 的时间。

    这种情况下,DC都拿最紧的时间预算来分析就不正确了。一点个人的看法。

网友:
是.lib里面定义的延时就特别大~~~与sdc文件应该没有关系。
引用 楼主:

    抱歉,昨天没有认真看你的贴的时序报告,就只是看到slack负得太恐怖了,就随口回了一句。

    解决方法,我个人觉得一你去掉这一级pad(反正PAD也是你自己选的),只综合core里面的,手动计算一下delay。也或者这条路径是mutipath,PAD上的值变化并不多。

    或者不要管这条路径了,false_path,相比还是前面一种安全一点。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我再去研究研究~~~

楼主:
既然PAD的 R 和 F的延时相差如此之大,是不是说PAD使用的方法的问题呢?

    DC来分析setup t ...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这个答案非常正确,结合电路的实际情况考虑了下,这个负slack的确无关紧要。

网友A:
谢谢了,这个答案非常正确,结合电路的实际情况考虑了下,这个负slack的确无关紧要。
引用 楼主:

不客气,很高兴对你有帮助!

网友:
楼主一个问题两个贴,问题好像是解决,能不能总结一下?

另一个帖子及其答案: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highlight=DC%2Bpad
PAD通常设成dont_touch;
看起来你的lib文件中关于上下拉的值的计算只考虑了上下拉电阻本身的因素;
你要结 ...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这个答案很正确,我跟做电路的沟通了一下,的确是可以忽略这个违规。另外从人家那了解到:
    如果是带上下拉的pad,(CMOS push-pull)输出的话,分几种情况:
1. 作为输出的时候上拉或者下拉都disable,那么相应的timing可以忽略;
2. 作为输出时上拉enable,下拉disable,那么只需要关心上拉的cell_fall timing;
3. 作为输出时下拉enable,上拉disable,那么只需要关心下拉的cell_rise timing;
4. 作为输出时上下拉都enable,design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