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2009 版 WIN7 安裝問題

楼主(2010-10-18):
一般來說安裝完桌面上不是會有hspice執行檔嗎?
可是我安裝完都沒出現  可是波形部分沒問題可以打開 License設定OK
但是如圖搜尋HSPICRE開起來卻像這樣  怎沒有一般完整圖是
可以選檔案匯入 模擬 Edit 的圖呢

网友:
還沒找到解決方法

网友:
等待大神来解决

网友(2011-05-10):
用Windows7还是很烦的!

网友:
等8出来了又会出这些问题。。。

网友(2011-08-17):
装个软件真讲究

网友:
同样地问题

网友(2011-11-22):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license文件如何设定的?是一个4k的文件吗?我安装完后avanwave无法打开,提示错误。。。。。

网友(2012-02-24):
感恩經驗分享

网友(2012-05-01):
我的也是这样,同求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装过win7, 不过xp下面有hspui,这个可能是你需要的那个完整界面的。你看看win7 hspice 的安装路径下是否也有这个。
你给出的窗口应该是hspice.exe 打开的,和hspui 不同(在xp下是这样的)

网友(2012-10-02):
安装完成以后 在开始菜单里面有快捷方式启动,HSPUI就是了
licence 是这样的,下载的安装包里面有个licence.data 文件,在C盘根目录下创建flexlm文件夹 ,将其考进去就行了

网友(2013-03-07):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把程序装在D盘  那是在哪里创建flex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