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关于tcl的问题

楼主(2010-10-18):
这样一个过程
proc print {b} {
      puts "$b"
}

调用print 123时能正常打印出"123",但如果用print DATA_OUT[8]_UPF_LS就不能正确地打印了,问题就出在参数中的那个[]符号,在tclsh下是不行的,但在ICC_SHELL下可以,哪位能讲讲怎么办,或者怎样才能在调用过程的参数中使用[]符号。

网友:
这样吧DATA_OUT\[8\]_UPF_L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发现在tclsh下用print {DATA_OUT[8]_UPF_LS}就OK了,但我是被要求做一个从log文件中提取指定cell的信息的,使用者肯定希望就是用report_cell_info DATA_OUT[XX]_UPF_LS这种格式的,所以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
谢谢了,感觉还不错

网友:
还是用不会啊,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