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5nm的阈值电压大概是多少?

楼主(2010-10-18):
找了半天愣是没找到

网友:
……这个怎么回答
现在接触到的45nm工艺里,正常情况下,数字部分核心内部供电电压是0.9v
不同的单元库可能会有不同的域阈值电压吧……

网友:
0.18um线宽是1.8V的电压工艺、0.13um的线宽是1.5V的工艺、90nm的线宽是1.0V的工艺
那你就想呀,45nm的线宽,那电压肯定是在1V以下了撒

网友:
再者,这个阈值电压随着线宽降低而降低,也是有道理的。你想,线宽变小了,芯片的面积也就变小了,如果不降低电压的话,那单位面积上的功耗,叫什么密度功耗的,不就很大了,那芯片岂不很容易烧坏了。当然还有其他降低功耗的方法,但你理解的时候就可以按照这种极端的情况来理解呀

网友(2010-12-24):
45nm下正常的NMOS Transistor,Vt也差不多在0.3V左右,LVT的Device会到0.1V多一点点。

实际上,虽然VDD会随着线宽的降低而降低,但由于噪声容限的问题,Vt不会线性降低的,而仅仅有少许变化。

下面的数据仅供参考,对于normal的NMOS Device

0.18um 0.4V
0.13um 0.38V
65nm    0.34V
45nm    0.30V

网友(2013-04-09):
谢谢大神们,其实我是想知道65nm的阈值电压!在这里也找到了

网友(2015-01-21):
在spice model里面有,Vth0 参数

网友(2015-03-04):
谢谢 找到了65nm的

网友(2015-11-15):
谢谢,正好要找45nm的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