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spectre的仿真精度

楼主(2010-10-18):
用Cadence做变量扫描仿真,然后选准参数后 在做普通的仿真 与变量扫描的仿真结果相差比较大 以哪个为准呢?

网友:
奇怪,应该是没有区别的。能说的详细些吗?

网友:
嗯 ,是该没有啥区别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区别的,你如说我要扫描电容在不同C值时,电路的幅频特性曲线,从100fF到1pF,以100fF步进,得到10个幅频特性曲线。然后我取c值在500fF的时候跑一次仿真,和 变量扫描时得到的 截止频率 等 是不一样的

网友(2021-04-26):
为什么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设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