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DDS ipcore输出频率范围问题

楼主(2010-10-18):
请教各位大虾,xilinx的dds ipcore可以输出大于fs/2的频率吗,如果可以,性能指标方面有没有下降呢?

网友:
DDS输出频率可以大于1/2fs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当产生大于fs/2时,会不会在与fs/2对称的地方也产生一个频谱呢?就和AD的过采样是一样的道理吗?

楼主:
急急急急,有谁知道的告诉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这个没仔细研究过,你可以看看IP核的配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