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9版的DC综合出的网表跟code 如何做FV

楼主(2010-10-18):
我综合出来的网表跟rtl 比的时候,必须要读进去 svf,不然就不行。比如里面有些DFF点,综合的时候create a new inverter,当我在formality的时候,code编译出来,这个DFF的Q 连到我的output port, 但是网表是DFF/QN连到我的output port。这两个port就没法比过。读入svf后,就可以,因为svf里有一个提示是这个Q inv_push。
我想问下,如果不读入svf,应该怎么操作,还是要在综合的时候设置个什么变量?

楼主:
svf提示Q inv_push,那么code 编译之后,就是QN连到port,跟网表就一样了。所以过了。
我不想用SVF,因为都是一家的工具,希望干预的越少越好。

楼主:
已经知道了,需要在综合的时候设置一下,让工具不要inversion。

网友:
不用svf恐怕fm通过的难度比较大啊

网友(2011-01-18):
ungroup retime boundary 等等都禁止

网友(2011-11-23):
设置成功,好

网友:
rtl 比 gate, 不用svf 很难过的, 听前端的人说,

这么说吧, 你换下工具,dc综合的用lec 比,你看看能否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