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encounter布线有很多线没有连接上怎么优化

楼主(2010-10-18):
各位大侠,跑encounter布线有很多线没有连接上怎么优化,我是用gui跑的,还有就是在gui中encounter中每跑一步都不能取消了吗?

网友:
基本不能后退

网友:
你在做NanoRoute的 timing的值设计的太高,导致出现congestion,所以会出现short 和  open,
建议值设计小点,或者是placement的利用率太高,适当的放大芯片的面积.总之要分析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