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modeling] Modeling strategy from TSMC and ST

楼主(2010-10-19):
05Sep26【Model】Electrical Characterization and Modeling of LDMOS - Investigation of Capacitance and Hot-Carrier-impact (EPFL).pdf
07Sep03 TSMC 0.5um High-Voltage 40V_40V(Vds_Vgs) Polycide 2P2M Spice Model (T-050-HV-SP-001).pdf
20010326【Model】BSIM4 and MOS Model11 Benchmarks for MOSFET Capacitances (ST, CMC).pdf

Spice Model.rar

Modeling Presenrtation

网友(2011-05-03):
thanks a lot for your work

网友(2013-11-29):
---------------------------
快捷方式存在问题
---------------------------
快捷方式 '07Sep03 TSMC 0.5um High-Voltage 40V_40V(Vds_Vgs) Polycide 2P2M Spice Model (T-050-HV-SP-001).pdf.lnk'指向的驱动器或网络连接不可用。请确定磁盘插入正确或者网络资源是否存在,然后再试一次。
---------------------------
确定
---------------------------

网友:
非常感谢提供!

网友:
应该不错,看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