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imetime的common,linux和amd64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0-10-19):
小弟想下个primetime,看到论坛里有传的,但不知道改下那个,所以请问一下,哪位能比较详细地给小弟讲一下primetime的common,linux和amd64之间是什么关系,都是干什么的,以及windows系统应该用哪个,还有就是见到有提到SP3版本是什么意思,这个SP3指的是电脑系统还是primetime自己的版本,很是迷惑!!先谢过了!!

楼主:
请知道的朋友告诉我该下哪个,多谢了

楼主:
各位朋友帮帮忙啊!

网友:
没有win版本!!
64是linux 64位系统~

楼主:
那windows系统应该用哪个版本啊,那么多人用PT,难道都是在linux系统上用吗??!

网友:
都是在lnux下用的啊,或者在windows下装个虚拟机,再在虚拟机中装个linux系统

网友(2010-12-18):
都是用虚拟机,很少有这种工具软件有win版本的

网友(2011-02-10):
comon是公共文件,安装时必须的,linux和AMD64是你OS操作系统内核版本,可根据硬件配置任选一来安装。

网友:
楼上正解,一般需要 comon和linux。如果你的系统是64位的LINUX还需要AMD64

网友(2015-07-31):
没有window版本啊

网友(2017-12-29):
64位貌似不需要安装common吧,只需要amd64

网友(2018-02-09):
谢谢大家,这也解决了我的很多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