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这种IC吗?

楼主(2010-10-19):
可以支持800MHz的数据锁存。

网友:
只要有需求,在技术上可行的。如果没有现成的,只要你出的起钱,有人会帮你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出不起钱,想买现成的,所以才来问。

    用这种IC主要是处于信号完整性方面的考虑,因为电路中有比较长的T型分支,所以在其中一个分支点接上锁存器,减少反射。

网友(2010-11-24):
可能有,楼主多查些资料啊

网友:
单芯片没这么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