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异步的multicycle 分析

楼主(2010-10-19):
两个时钟 ,什么时候check setup 什么时候check hold
一直没搞清楚

按道理来说 慢时钟到快时钟 快时钟会有multicycle

也就是不是每一个快时钟的沿都是caputure edge

快时钟到慢时钟 快时钟会有multicycle

不是每一个快时钟的沿都是lunch edge

两个都是快时钟

网友:
multicycle是用于一个时钟下的多周期设置

楼主:
异步要用multicycle 怎么办?

网友:
两个时钟域的接口间没有multicycle 一说。
考虑的是数据在两者之间可靠的传输。
setup是在launch clock和hold clock之间的最小时间间距检测。
hold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