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询问关于AHB总线中Burst传输的问题

楼主(2010-10-19):
最近才开始看AHB协议,看到burst传输部分,发现在协议上的时序图中master并不是只提供burst传输的首地址,而是每一次地址的递加过程都由master完成,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不放到总线模块或者slave去做呢?这样的话burst传输的优势不就体现不出来了吗?

本人还在上学,所以问的问题可能比较幼稚,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理解有误,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
你的想法很好,建议去看AXI协议,是AMBA3.0的,就是只使用了首地址 呵呵

网友:
但是你也应该想想,如果让SLAVE去做的话,SLAVE就增加了逻辑,只不过是放在哪里做的问题,呵呵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2011-04-22):
还是在时序上节省了采样地址的周期,,,,

网友(2016-11-03):
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因为AHB协议是通过主机主动发出,从机只负责接受的这种传输方式来进行的。而从机要反馈自己当前的状态只能通过HREADY和HRESEP,如果地址的计算不放到主机里来做,那么整个协议都不一样了,毕竟握手方式也要改,就会有一系列的改动,为了满足将地址的计算放到主机以外。
AHB的主旨就是由主机来带动一系列的传输,从机只要负责响应就好了,所以地址的计算肯定是要由主机来的,毕竟它才是传输的发起者
当然我也是刚学不久,而且已经过了n年了

网友:
LS说的挺清楚

网友(2019-05-10):
我觉得上面说的都不对
首先有一个观点,burst数据传输,无论是slave算地址还是master算地址,这个地址都是要算的,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谁算代价更低的问题
其次,在一般的SoC系统中,master数量都比slave数量要少,那么就是说,算地址的逻辑放在master端要代价更低,因为从系统整体的角度来看,总的逻辑更少
最后,AHB的逻辑刚好可以保证master可以在送数据的同时把算好的地址给slave。
你试试怎么通过AXI可以保证master可以在送数据的同时把算好的地址给slave?通道都分离了,天然不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