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HF RFID标签的整流效率仿真值和测试值不一致(附测试方法)

楼主(2010-10-19):
如题,我们流片测试出的整流效率只有百分之十几,而TT下仿真得到的效率有百分之三十多,FF,SS下最低也有百分之二十多。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PS: 以上所说的整流电路用的是NMOS管。采用肖特基的要好一点,但是也远远低于仿真值。
我们的测试方法:   采用信号发生器发射915MHz连续波作为信号源, 通过频谱仪定标信号发生器的实际输出功率,整流电路的负载为外接电阻,将矢量网络分析仪的发射功率 调整为与信号发生器的实际输出功率一致测试芯片的电压反射系数Γ,根据公式 可得出实际输入芯片功率 。则整流效率可由输出功率除以实际输入功率得出。

      是否我们的测试方法有问题,或是其他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流片出来的并不一定是TT工艺角下的

网友:
我也遇到差不多的问题,郁闷啊,我用的还是专门为RFID优化的SBD呢!

楼主:
我们CMOS SBD的各测了三片,效率都很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3楼用的什么工艺?

楼主:
顶起,做RFID标签的前辈来指点下啊

楼主:
做标签的这么少吗

网友:
好歹你先说明下你的测试和计算方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的测试方法:   采用信号发生器发射915MHz连续波作为信号源, 通过频谱仪定标信号发生器的实际输出功率,整流电路的负载为外接电阻,将矢量网络分析仪的发射功率 调整为与信号发生器的实际输出功率一致测试芯片的电压反射系数Γ,根据公式 可得出实际输入芯片功率 。则整流效率可由输出功率除以实际输入功率得出。

楼主:
来高手啊

网友:
给点详细的测试资料呗

楼主:
测试方法应该已经说清楚了,请大家看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2010-12-06):
非常好,只是我也不会

网友(2011-03-03):
请问楼主,仿真的整流效率是怎样看的啊?

网友(2012-03-09):
非常希望楼主能分享下做标签的资料之类的东西……

网友(2013-05-26):
我觉得voltage multiplier的效率仿真和测试都不是很可靠,paper上做出什么成果的都有

网友:
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怎么样使仿真与测试相符的呢?问题出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