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 版图衬底电位的连接

楼主(2010-10-19):
用calibre验证LVS时,其中两BLOCK的地线(没有用METAL相互连接)被认为通过衬底PSUB连接到同一根VSS,而没有报SOFTCHECK的错误,是什么原因?如何修改COMMAND FILE?
    请各位指教!

    PS:如何确认地线间通过METAL连接?

网友:
我也有相同問題,試过修改COMMAND FILE但是沒成,目前用人工检查常有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后来将 METAL1 和 PDIFF 同样用 SCONNECT 设置了一下,

SCONNECT METAL1 PDIFF BY ODCONT

SCONNECT PDIFF PSUB BY PPLUG2

就可以查出来,但是我实在想不出来于原来有什么不同。因为,原来的设置

SCONNECT PDIFF PSUB BY PPLUG

同样是单向连接啊。

网友:
我COMMAND FILE CONNECT的设置有
SCONNECT METAL1 PDIFF BY CONT
SCONNECT PDIFF PSUB BY PPLUG
验证LVS时仍被认为通过衬底PSUB连接到同一根VSS,还在试修改COMMAND FILE

网友(2022-08-1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图小白在设置这个的时候,我也按照同样的方法设置SCONNECT metal1 tpdiff BY odCont    运行时报错Complication Error提示:SCONNECT lower layer must not to be a CONNECT parameter or a contact layer in an SCONNECT operation: tpdiff.
可是 tpdiff不应该是一个contact layer啊,本人小白 不太懂,希望能得到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