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 spartan 系列,如何烧写到FPGA上,通过 JTAG

楼主(2010-10-19):
如题xilin spartan 系列,如何烧写到FPGA上,通过 JTAG

网友:
通过impact不是很容易可以做到吗。

网友(2011-09-01):
同意楼上的

网友:
xilin spartan,还是xilin spartan 3之类的?如果是xilin spartan这个老古董的话,不能用JTAG,只能有专门的烧写程序引脚。换句号说就是,烧写引脚和JTAG 边界扫描引脚是不一样的。之后的版本就可以通用了。

软件方面就是楼上所述的impact了。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