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ormality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0-10-19):
用formality进行rtl和综合后网表进行比对,发现两个问题

1.没有匹配的点很多,reference多于implementation的

2.verify的时候报了很多错

请问这是为什么啊 如何修改?

ps:svf已经加了,另外设置忽略full case为false,不知道怎么办,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些具体的问题你要具体分析了。
constant有没有定义?库有没有加全?错误是什么?根据错误去查找问题。

网友(2010-11-23):
回复 网友A:

    设置constant是什么意思?就是对那些被DC优化掉的常数寄存器做特殊处理吗?怎么设置?哪个命令?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看是什么错

网友:
如果出现很错误,一般是设置有问题。
认真检查log中的,waring。
确认所有的constant设置是否真确完备。
还有svf是否与网表版本对应?
如果读入多个svf,set_svf需要加上append项,否则新读入的svf会覆盖之前读入的。

网友(2014-01-14):
同问
formality的时候,需要加set_case_analysis?

网友(2014-02-21):
回复涨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