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DC对*的综合出来乘法器是什么类型的?有必要再用verilog专门写一个乘法器吗?

楼主(2010-10-20):
大家好:
                 请问DC对于“*”综合出来的乘法器是什么类型的?有必要再用verilog专门写一个乘法器吗?现在我的工作时钟为20m左右,数          据位数为32位的,需要乘法器在一个时钟内完成计算。
                 这个综合出来的数据是多少位的呢,如果我是32×32,输出还要32位的,就是将低几位截掉,综合器可以实现吗?
                 如果输出的不是32位的话,我自己设计一个输出是32位的,就是乘法器里面的加法器就会简化,是不是会会省面积呢?

网友:
首先,没有必要专门写个32bit的乘法器,DC会依据constraint 的约束自动选择一个面积和速度满足要求的乘法器,如果周期是5ns的话,用DC中的乘法器是没有问题的,对于自己写个乘法器会不会省面积的问题,依据你的设计水平了,如果你没有深入研究一下的话,应该是没有DC中的乘法器优化!

网友:
不用自己设计的,直接写乘号*就可以了,dc会自动优化的。
如果没有很特殊的设计要求,dc不建议设计者过多干预对cell的选择。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