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失调消除技术探讨

楼主(2010-10-20):
对于运放来说,要减小其系统失调,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 版图上提高匹配;电路结构上采用斩波或是auto zero技术等
2. Input Pair对的Von要尽量小,gm要大,而且面积也要大;

Current MirrorVon要尽量大,gm要小,面积也要大。

   请问下各位:这里的输入级的跨导gm大的话,为什么会减小系统失调呢???

网友:
难道是考虑到了等效输入噪声

网友:
1 Pairs减小等效输入噪声
2 Vgs-Vth减小,直接减小系统失调
3 面积大失调小 呵呵这个谁都知道

网友:
Vgs-Vth减小,直接减小系统失调?求详解?

网友:
   我不这么认为如果电流大小不变,这种方式其实是减小WL的适配误差、

但是VTH的误差并没有考虑

实际中,我们一般让VGS-VTH比较大一点。VTH的失调比WL的失调严重的多

网友A:
输入差分对的gm比较大可以减小后级电流镜失调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运放的失调跟Vgs-Vth成正比关系,这个计算下 拉扎维关于失调那一章节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
我不这么认为如果电流大小不变,这种方式其实是减小WL的适配误差、

但是VTH的误差并没有考虑 ...
引用 网友C:

    Vgs-Vt 与 失调电压是 同方向正比的关系, 这个各种书上都有讲,自己推导一下也可以

网友(2011-02-12):
参见RAZAVA,第13章!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21-10-26):
引用 网友A:
输入差分对的gm比较大可以减小后级电流镜失调

请问这个在输入管处于亚阈值时还成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