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JTAG问题

楼主(2010-10-20):
最近在做JTAG,想问下,当TAP进入TEST_LOGIC_RESET状态时,照SPEC的要求,指令寄存器中存放IDCODE指令,那么此时TDI和TDO之间连接的是Device ID register 还是指令寄存器?谢谢

网友:
连接的是指令寄存器还是register取决于当前的状态处于IR还是DR状态

进入IR状态分支来选择DR状态下指向那一个寄存器,进入DR状态后就可以将寄存器的值移进/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答复,我有点清楚了,再去看看sp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