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家的51系列单片机保密性强?

楼主(2010-10-20):
单位要求选一款不易破解,最好能支持在线编程,有64K  RAM 的51系列的单片机,请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64K RAM ??? it shpould be ROM/Flash for code ?
I will introduce  SyncMOS  51 series, you could easy get it by web serach.

网友(2011-02-23):
SST 的据说不错

网友:
能独善其身的几乎没有

网友:
传说中宏晶的加密不错。但是电话打过去,发现他们自己对很多半导体技术的东西搞的并不是很清楚。所以如果你的东西对成本不敏感,对外设要求较高,可以考虑下一uPSD

网友:
虽然不了解,但顶一下

网友:
我想应该是ST系列的吧

网友(2011-04-17):
瑞萨的单片机有FLASH读保护功能,在烧程序的时候把它打开就读不出来了,安全性很好。

网友:
不太清楚機密性是什麼意思  不過還是想看看大家的講法

网友:
加密与解密是矛与盾的较量,任何一种单片机都有可以破解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