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偏置电路尺寸要设成很大呢

楼主(2010-10-20):
看到有些运放的偏置电路部分的尺寸,明明可以设成2:1,为什么非要设成4:2或者6:3呢?设计者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网友:
误差可控性。

网友:
这个其实是个及其高深的问题啊 感觉什么可能性都有 很多经验性的东西在里面
找个5 6年模拟IC的人问问 张张经验值

网友:
基本来说matching & noise
big L 可以提供更好的rds
process matching & 1/f noise 对mos area很敏感~

也有特殊需求的情况

个人陋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其实感觉如果一直是用同一个库仿真的话,可以很快的口算宽长比设置多少寄生电容多大 跨导多少,零极点位置

网友(2011-06-15):
可能主要是由于match方面的原因吧,尺寸大了之后自然就match的比较好,另外一般不会设置成6:3之类的,都会设置成偶数的,4:2之类的,这样在工艺方面可以尽可能的提高match的程度。

网友:
感觉做模拟IC真的是凭经验设计~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要是克服沟道长度调制效应!

网友:
高人太多了

网友:
11楼正解。由于工艺偏差值是固定的,W和L做的越大,相对偏差就越小,做的电流镜就越匹配,电流拷贝就越精确。尤其是在考虑功耗的地方,为了不至于电流偏差过大需要用大的W和L值,以及用倒比管,可以有效减小失配。

网友:
一般是为了减小沟调效应吧,你无法保证电流镜两端的MOS管Vds完全相同啊

网友(2011-10-10):
L越大,沟道噪声方面也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