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使用问题 本证增益及输出电阻相关。

楼主(2010-10-20):
有两个问题请教大家:
1。MOS管参数中的Ron或者是1/gds哪个指的是Rout,两个数值相差很大。
2。如何仿真开环增益gm*ro 与Vds的关系曲线?主要是gm*ro的值不知道该怎么得出。

网友:
Ron是大信号漏源电阻,1/gds才是小信号输出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希望有人解答下第二个问题,如何扫描其他变量与gm*ro的关系?

网友:
找本收看看吧,我也不太清楚,RON应是开关工作状态下的开时导通电阻吧。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

网友:
我也想了解啊

网友(2011-03-29):
同样关注一下

网友B(2012-06-30):
在漏端加一个电压源,扫描电压源电压
输出设置用calculator成gm/gds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2020-11-26):
引用 网友B:
在漏端加一个电压源,扫描电压源电压
输出设置用calculator成gm/gds应该就可以了吧 ...

您好  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