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原理图设计

楼主(2010-10-21):
在原理图检查时,遇到如下困难:
U9-3 has no driving source. 我检查了引脚,没有输入输出属性。如何解决,请高手指教?

网友(2011-04-05):
这个影响不是很大吧,我觉得可以忽略,只要保证你的电器链接是好的就行了,最重要的就是网表了!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忽略

网友:
你说的那个参数至少是对画PCB没有影响的,但是做SI等仿真就不清楚了,请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