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9054求助

楼主(2010-10-21):
新手想做一块基于PCI9054的数据采集板,主要将前面FPGA产生的数据通过PCI9054传到PC机处理,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看PCI9054 data sheet,发现有local bus 和PCI bus,分别接哪部分呢?FPGA是接PCI bus 还是Local bus?
(2)FPGA产生的数据怎么写到定义好的地址中呢?

谢谢。

网友:
local bus 接FPGA

网友:
回复 楼主:

(1)看PCI9054 data sheet,发现有local bus 和PCI bus,分别接哪部分呢?FPGA是接PCI bus 还是Local bus?
(2)FPGA产生的数据怎么写到定义好的地址中呢?

回答1:PC<----->PCI BUS<-------->LOCAL BUS<-------->FPGA

      2: 为PCI9054配置相应的寄存器,PC在上电的时候BIOS会为PCI9054分配相应的地址空间BAR0-BAR5,PC通过相应的地址操作就可以操作FPGA了,而FPGA对PCI9054的写操作也会反映到PC分配的相应地址空间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但对问题(2)还是不怎么明白。FPGA怎样将数据写到PCI9054定义的地址中去呢?

网友:
同问,怎么是FPGA的数据主动的写到PC分配的地址空间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