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音频放大器,差分信号设置问题

楼主(2010-10-21):
一个class d 的音频放大器输入信号设置VDD/2的共模电压,
然后两个信号间用一个u级的电容连接,算是大电容了
是什么功能?

现在主要是class d 的前级输入转成脉冲的电路看不懂
会因为输入相位不同产生振荡,从而产生脉冲嘛?

谢谢了!

网友:
大电容应该是交流耦合隔直流作用;
脉冲应该是脉冲宽度调制,不会振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来是想电容除了隔直会不会通过产生两个输入的相位差,有振荡产生三角波,然后三角波的振荡电路和前级放大重叠

现在看起来是不会是基于输入和三角波比较了

电路中没有输入信号和别的信号比较,只有个直流反馈,我觉得是通过阻抗比较产生直流偏置

这样只能是基于反相器比较了,但是这个电路的反相器没有任何DC bias,调调试试能不能实现,反相器比较器太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