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答Altera USB Blaster

楼主(2010-10-21):
最近想买一个Altera的USB Blaster下载线。上淘宝看了看,有四五十的,有一百多的,不知道好的好在哪?求达人解答。

楼主:
。。。没人帮忙解答啊。。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有条件的话,自己做一个都可以的。很简单,就是些保护并口的接口芯片。
买的话,便宜的有二十三十的,都可以用。
下载非常频繁吗?不是很频繁的话,太贵没必要。

网友:
不知道哦,差不多吧

网友:
我想自己做一个,有没有一些好资料可以提供的啊!谢谢了

网友:
不懂啊!学习下!

网友:
如果没有特别要求,四五十的就行了,楼上有人说自制也可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了解了。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2013-04-14):
四五十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