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迟滞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10-10-21):
我做的是rail to rail的迟滞比较器,发现通过改变两个电流镜宽度的比值,迟滞宽度从70mV直接跳变到90mV,其实我想产生80mV的迟滞宽度。不知这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2011-08-27):
我最近也在做,仿真时,发现迟滞电压不是连续的。
后来把仿真的扫描电压步长调小,迟滞电压就连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