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笔试题

楼主(2010-10-21):
module bishi();
reg signed[3:0]a;
reg [3:0] b;
wire [7:0]z0,z1,z2;
assign z0=(a*b);
assign z1=$unsigned(a*b);
assign z2=$signed(a*b);
initial
begin
a = -3;
b = 4;
#1 $display("a=%d,b=%d,z0=%d,z1=%d,z2=%d",a,b,z0,z1,z2);
end
endmodule
请写出打印输出,并说明理由。

网友:
a=-3,b=4,z0=52,z1=4,z2=4

网友:
a,b就不用说了
z0=a*b,那么z0=4'b1101*4'b0100,因为z0是一个8bit数,所以z0=8'b0011_0100=52

网友:
z1=$unsigned(a*b);
z2=$signed(a*b);
$unsigned和$signed内的乘法,是会截位的

网友:
对于z1而言,计算顺序是这样的
z1
=$unsigned(a*b)
=$unsigned(4'b1101*4'b0100)
=$unsigned(4'b0100)(截取低四位)
=8'b0000_0100(符号位扩展)

网友:
对于z2来说,符号位是0,所以扩展后,也是8'b0000_0100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有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你如果将a或者b其中一个或者两个都设置为5位的话,
会得到z2=244,那是因为
截取5位时,z2=$signed(5'b10100);
然后扩展符号位,z2=8'b1111_0100
按照%d输出时,就是244了

网友(2011-03-13):
简直厉害的很啊

楼主(2011-07-20):
回复 网友A:

    厉害!

网友(2017-09-01):
打败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