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xcalibur , ACQ 航空1553B,ARINC429总线

楼主(2010-10-21):
553B总线接口卡,支持PCICPCIPC104PXIVMEUSB总线接口

支持多种通用计算机总线平台:ISAPC104PCICPCIPXIVMEUSB

单功能、多功能、单通道、双通道选择支持Windows98/2000/xp/Linux

设置MIL-STD-1553AMIL-STD-1553B

通讯速率支持1M2M4M;10M(预研中)

自动BC重试

BC支持帧重复发送

软件设置帧间隔和消息间隔时间

帧重复发送次数可设置为有限次和重复发送

支持时标模式

16M×16bit大容量的数据存储

RT方式下可设置非法命令表

MT方式下支持过滤功能

双冗余通道数据发送和接收

8TTL数字量输入和输出

4RS422电平数字量输入与输出

驱动程序:提供标准DLL,支持VCVBDelphiLabVIEWCVI等标准的开发语言平台

应用程序:只需安装即可使用1553板卡,实现大多数应用所需的通讯操作功能。

技术规范:

源:+5V,±12V

工作温度:-40-+85

EXCALIBUR总部位于美国纽约长岛,公司成立于1986年,专注于航空总线板卡的研究与生产。是提供航空工业领域高质量、有效数据总线接口、耦合装置、电缆、连接器和整合装置的领军企业。Excalibur产品线符合MIL-STD-1553 ARINC-429和其它军事和商业航空电子规格。
EXCALIBUR
品牌介绍:
Excalibur
1986年率先设计出第一款ARINC-429 PC接口卡;
Excalibur
1990年伴随MAGICard 系列的投产,率先设计第一款多协议接口卡;。
Excalibur
设计出第一款ARINC-429MIL-STD-1553PCMCIA接口卡;
Excalibur
提供一次性采购业务:连接器、线缆、耦合器、板卡、测试盒及系统方案;
Excalibur
拥有最大的MIL-STD-1553B ARINC-429 接口卡生产线;
Excalibur
为客户提供软件、硬件及系统方案;
Excalibur
的业务覆盖全球各地;
EXCALIBUR
产品质量保证:
Excalibur
获得ISO9001认证。
Excalibur
严格符合ANSI/IPC-A-610 Class II 质量标准。

ACQ总部位于荷兰的Rijnstraat,成立于1985年,它是一个嵌入式系统硬件和软件解决方案供应商,专注于航空领域功能板卡的开发与生产,其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电子系统中,其板卡具有模块化,灵活搭配的特点,其业务覆盖全球各地。

联系人:刘小姐

电话:029882483398055

手机:13619203763

Emailliuzhimiao@fy-ic.com

MSNfangyuanming2972@hotmail.com

地址:西安市西高新开发区科技路10号华奥大厦C24

公司网站:www.1553-cpci.com

网友:
呵呵,广而告之

网友:
TechSAT公司成立于1986年,致力于实时系统的开发及生产,产品主要针对航空航天电子系统研发过程中的仿真,集成,验证,测试,分析及维护等应用,并业已成为该领域的领头军。公司总部位于德国坡因,紧邻慕尼黑,拥有集计算机专家,系统工程师及电子工程师为一体的国际性团队,为客户提供一系列模块式,成熟的软硬件解决方案。

AFDX?-PMC

支持多协议的10/100BASE-TX光纤AFDX接口

1、     通过设置可与AFDX(空客), ARINC664及787-AFDX (波音)兼容

2、     双余度双向光纤SFP(Small Form factor Pluggable)发送器,10/100BASE-TX

3、     板卡实现AFDX协议堆栈(无主机负载)

4、     丰富的错误注入及错误检测功能

5、     AFDX-PMC提供的APT,有70多个功能可满足复杂的AFDX应用编程。支持 Windows XP | 2K, Linux 及VxWorks的驱动程序和API

MIL1553-PMC

MIL-STD-1553B notice 4 通道PMC模块

1、     功能强大的4个双余度通道MIL-STD-1553接口

2、     使用区段转移模式的直接记忆体存取(DMA)向主机快速转移数据

3、     提供多功能或单功能模式

4、     使用总线表或转换表灵活定义传输调度

5、     提供错误注入/检测,触发及航电离散信号等功能

6、     针对PCI, cPCI, PXI, PCIe 和VME硬件平台

7、     提供支持Windows, Linux 和VxWorks的驱动程序和编程接口

A429-IPM-PCI第二代多通道多输入输出类型ARINC 429 PCI载板

1、     智能IP转PCI载板,配4个ARINC429 IP模块,提供8个发送通道和16个接受通道

2、     板载计算资源 (20MHzCPU, 1MB RAM | EPROM)

3、     板载航电离散输入输出 (28V|Open|Gnd)

4、     Windows和Linux操作系统的软件支持

5、     可与TechSAT A429数据总线分析器及A429BAST共同使用

6、     提供特定飞行器仿真应用(如CMS3XX, A615-3/-4数据装载机等)

A429 USB

智能ARINC 429 USB设备(4收2发)

1、2个发送通道和4个接受通道 + 10个航电离散信号

2、  板载计算资源:24MHz CPU, 512KB SRAM | 1MB Flash EPROM

3、  接收数据附时间戳,带传输数据调度

4、  支持所有的Windows操作系统

5、  可与TechSAT A429数据总线分析器及A429BAST共同使用

6、  提供特定飞行器仿真应用(如CMS3XX, A615-3/-4 数据装载机等)

AFDX?-PMC

用途及适用范围

TechSAT公司的AFDX?-PMC为实现在PMC系数模块上的光纤AFDX接口模?块。除了物理信号驱动外,该模块与AFDX?-PMC完全相同。AFDX?-PMC模块带双余度双向光纤小外形可插拔发送器,以用于100BASE-BX数据传输。

AFDX?-PMC是一通用的AFDX终端系统(End System),适用于压力测试及验证,终端系统仿真,系统集成和通过AFDX传导的615A数据装载。

特征及功能

AFDX?-PMC提供全面的测试功能,如错误注入,错误检测,过滤,外部触发和离散输入输出线路等。该模块设计中,AFDX的协议堆栈实现在运行于本地CPU的firmware固件中,从而最大限度地减轻主机负载,为AFDX的应用提供最大主机运算资源。另外,FPGA带传输调度,极大提高了模块的性能。

通过更改模块FPGA的逻辑和firmware固件的版本,就可将模块设置成满足AFDX(Airbus), ARINC 664或787-AFDX(Boeing)的产品。

地址:西安市科技路10号华奥大厦C座24层
电话:029-88248339-8064
手机:13309187557
QQ:858208564
邮箱:wqgxk@126.com
联系人:王先生
网址:http://www.1553-cpci.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MIL-STD-1553B总线接口板
产品概述:
美国军用标准MIL-STD-1553B(飞机内部时分制指令/响应式多路传输总线)是美国军方专为飞机上的设备制定的一种信息传输总线标准,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引用了这个标准,有的也制定了相应的本国的标准(我国为GJB289A-97 )。其优越性、可靠性、合理性已被广泛的应用所证实。近年来,随着人们对1553B总线认识和了解,1553B总线的应用范围已从空军逐步扩大至陆军、海军、航天、乃至工业控制等领域。
RS-1553-1C1F/PCI是一块遵循MIL-STD-1553B总线协议的PCI插卡,可用于采用1553B通信协议的各种军用设备的测试与仿真。本产品可以分别作为总线控制器(BC)、远程终端(RT)或者总线监测(MT)使用,完全支持BC到RT、RT到BC、RT到RT、广播方式和系统控制方式的各种消息格式,故障容错为典型的双冗余方式。产品与1553A和 1553B Notice 2协议全部兼容。
主要特性和技术指标:
遵从标准  MIL-STD-1553B
应用平台  Windows 98NT4.02000XPVxworks
计算机接口  32位PCI2.1总线(Bus Master)
传输介质接口  DB-9
总线类型  屏蔽双绞线
最大传输速率  1Mbps
主芯片类型  DDC61580
LED指示灯  2个
I/O、IRQ地址  即插即用,系统自动分配
物理尺寸  13.0×10.7cm
工作温度  -40~85℃

硬件说明:
1、硬件组成
RS-1553-1C1F/PCI硬件组成主要包括1553B通信控制器、隔离变压器、PCI连接桥、EPROM、CPLD等,主要元件位置如图1所示:

图1  RS-1553-1C1F/PCI板主要元件位置图
2、跳接针使用说明
SW1全ON/SW2全OFF:表示需要外接1:2.5的耦合器
SW1全OFF/SW2全ON:表示需要外接1:1.79的耦合器
SW1全ON/SW2全ON:无效
SW1全OFF/SW2全OFF:无效
3、总线耦合方式
RS-1553-1C1F/PCI支持直接耦合和变压器耦合两种总线耦合方式。9芯插座分别定义了直接耦合和变压器耦合两种方式的连接点如表1所示:
芯号  信号名称  说明
1  DIRECT-A  A 通道直接耦合+
2  DIRECT-A/  A 通道直接耦合-
3  DIRECT-B  B 通道直接耦合+
4  DIRECT-B/  B 通道直接耦合-
5  NC  空
6  TRANS-A  A 通道变压器耦合+
7  TRANS-A/  A 通道变压器耦合-
8  TRANS-B  B 通道变压器耦合+
9  TRANS-B/  B 通道变压器耦合-

表1  D型插座芯线定义表
RS-1553-1C1F/PCI板上有9芯D型插座,可以用9芯D型插头连接,变压器耦合连接示意图如图2所示:图2  变压器耦合连接示意图
注:电缆1是连接数据总线耦合器俗称T型头的双绞线电缆最长20米;电缆2和电缆3是1553B总线节点连接到数据总线耦合器的双绞线电缆最长6米。
软件说明:
MILIWARE软件是RS-1553-1C1F/PCI板卡在PC兼容机上的应用软件系统,可满足所有1553B总线的使用需求,是系统开发、仿真和分析1553B协议的优秀工作平台。支持在一台PC机上双冗余数据流通路,同时支持1553A和1553B Notice 2协议。MILIWARE可以分别模拟总线控制器 (BC)、总线监测(MT)或32个远程终端(RT)中的任意一个使用。MILIWARE提供了一个非常友好的全中文用户界面,可在微软的Windows 98 NT2000XP操作系统下使用。
地址:西安市科技路10号华奥大厦C座24层
电话:029-88248339-8064
手机:13309187557
QQ:858208564
邮箱:wqgxk@126.com
联系人:王先生
网址:http://www.1553-cpci.com

网友(2015-11-07):
最近在看这方面的资料   原理方面还是有挺多疑问的 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