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simulink仿真设计

楼主(2010-10-21):
运行sdtools中的二阶调制器例程时,发现正弦输入信号的幅值设置为0.2-pi/256,我改为2,或更大值后,发现仿真的PSD就出现了问题,不知道那位高人可以教教我是为什么?

网友:
我也试过,修改为1-pi/256后,SNR变小很多,估计和增益衰减系数和反馈系数有关,你可以修改那两个洗漱后再试一下。

网友(2020-03-24):
I will try it too~

网友:
想请问一下用simulink仿真的时间长吗,我怎么感觉仿真一次,一个半小时还没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