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TE Turbo Code de-interleaver

楼主(2010-10-21):
We know, the 3GPP spec. define interleaver coefficient but, I can not get the de-interleaver coefficient.
Does somebody know how to calculate it?
Or, we don't need to calculate these values and can use a trick to get it from interleaver?
Thanks!

网友(2011-04-07):
这个3G的时候就是如此了,4G主要的技术不在这方面,就换个交织器,并行度高一些,没有什么

网友(2012-11-11):
我也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交织器和迭代检测

网友(2013-11-18):
can i get the interleaver archite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