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NangateOpenCellLibrary库的综合

楼主(2010-10-21):
求助,有人用过NangateOpenCellLibrary这个库在DC中综合过吗?我用它综合时,不能综合出扫描触发单元来,请问用过的大侠,这个库可以综合出扫描触发器吗?我用compile -scan 就会出现

Warning: No scan equivalent exists for cell DFF_0/Q_reg (DFF_X1). (TEST-120)

请问该怎么办?还是这个库根本就综合不出扫描触发器来?

急需帮助!谢谢!!!

网友:
还需要insert——scan吧,然后才有scan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先是用compile-scan综合,首先它综合不出扫描触发器来。Warning: No scan equivalent exists for cell DFF_0/Q_reg (DFF_X1)
后面再插入扫描链,insert_dft,不会成功,

Information: DFT insertion was not successful. There were unrecoverable processing errors. (TEST-211)

网友:
回复 楼主:

    难道你的库里面没有scan DFF??或者是定义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命令compile -scan
用smic18都对,但用nangate库就不对了。nangate库中有一个SDFF触发器,给元件有SI,SE端口,但就是综合是不认为nangate库中有扫描触发器。原因不清楚,到现在了还没弄好。求帮助!

网友:
nangate是开源库,本来就是不支持流片的,很可能就没有代scan的FF
你查查lib看看有没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
我们也认为是库中没有带扫描端口的触发器,主要是读不懂.lib文件,但.lib中的SDFF触发器是带了SI,SE扫描端口的,就是综合的时候DC提示没有相应的元件。
可我们这个实验需要用Nangate的库作扫描测试,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我也查了下,确实是有。看来要回到DC,你的DC脚本还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同样的dc脚本,用smic18库做是可以的呀?而且若是脚本的问题,综合应当会有提示吧?
你认为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查出问题所在吗?谢谢

网友(2012-03-01):
回复 楼主:

    帅哥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明明我db库里面有scan DFF,但是compiler -scan的GTECH library 没有转换成SDFF···只是普通的DFF啊,然后DFT_DRC时候一堆violation!!!!!

网友(2014-05-01):
这个library有一个SDFF的bug。
http://www.si2.org/openeda.si2.o ... _id=63&atid=284

网友(2017-10-21):
帅哥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明明我db库里面有scan DFF,但是compiler -scan的GTECH library 没有转换成SDFF···只是普通的DFF啊,然后DFT_DRC时候一堆violation!!!!!

网友(2021-03-24):
这个library的固有问题,毕竟不是真的library,是个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