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mm和elf文件

楼主(2010-10-21):
刚接触microblaze,不是很清楚这两个文件的用处,希望高手解释下,谢谢!

网友:
elf是程序的可执行文件,bmm文件应该是elf在bram中的配置文件。

楼主:
如何将microblaze文件和ISE文件结合起来呢?是不是只要把这两个文件添加到ise工程里跑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用EDK就可以完成整个设计,如果你的设计中还有其他与microblaze无关的硬件设计,就是需要把EDK中的工程添加到ISE的顶层设计中,具体的EDk的帮助中应该有。

楼主:
ISE 10.1到底有没有集成EDK啊,谁有10.1版本的EDK软件,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