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croBlaze需要除FPGA外的什么额外的硬件设备

楼主(2010-10-21):
我想用我的spartan 6 FPGA实现和SPI Flash之间的通信,在opencore找到了spi controller的IP,但是又发现xilinx有MicroBlaze软核可以实现SPI通信,我一直都用Xilinx ISE Webpack开发,从来没用过SDK和XPS,并且我用的FPGA不是市面卖的starterKit嵌入了各种处理器和外围设备,我用的FPGA只连接到了numonyx的Flash,此外还有一个JTAG接口用来在Impact里下载bitstream到Flash,请问这样的板子能不能实现MicroBlaze的功能?如果我直接写一个SPI的模块来实现与Flash的通信是不是更容易一些?多谢各位了

网友:
单独用MicroBlaze软核可以实现SPI通信应该不需要外部器件

网友:
Only FGPA is enough

网友:
MicroBlaze软核只是CPU内核吧,SPI外设也是要加的IPcore.我是这样理解的,好长时间没搞这个了记不太清,你确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