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在primetime中,导入层次化设计的netlist时,上层模块和下层模块建立不起联系?

楼主(2010-10-22):
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完全读取层次化设计中的module,在PT中,上层模块和下层模块中建立不起联系,link_design文件中总是一堆warning。是什么原因?网表的机器报的,会有问题吗?还是tcl脚本又问题?但在导入展平式式设计时就没有问题,很愁人啊,大家都来帮帮忙啊,说说自己的看法,看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
具体把log贴出来啊

网友(2010-11-28):
是不是pt的版本与db的库的版本不匹配导致.

网友(2011-07-10):
先看log,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

网友:
先读底层的模块再读上层的,先后顺序很重要

网友(2012-10-13):
顺序对了也不行呀!

网友(2015-07-31):
什么意思啊

网友(2015-11-05):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有同样的问题,请教教怎么解决吧

网友(2016-01-18):
我也遇到了PT读入Verilog时,只能link到top module,底下的子module都link不到,
请各位帮帮忙,如何解决,小妹不甚感激

网友:
我也遇到了PT读入Verilog时,只能link到top module,底下的子module都link不到,
请各位帮帮忙,如何解决,小妹不甚感激

读入Verilog后link的log如下:
Loading db file '../ref/max.db'
Linking design SPI_PCM…
Warning: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to 'SERIALSLAVE' in 'SPI_PCM'.(LINK-005)
Warning: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to 'TESTOUTSEL' in 'SPI_PCM'.(LINK-005)
Warning: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to 'PCM' in 'SPI_PCM'.(LINK-005)
……
Information:Creating black box for U1/SERIALSLAVE…(LINK-043)
Information:Creating black box for U2/TESTOUTSEL…(LINK-043)
Information:Creating black box for U3/PCM…(LINK-043)
……
Information:251(88.3%) library cells are unused in library max.db……
******************************
SERIALSLAVE,TESTOUTSEL,PCM等是子module

网友:
确保link_path的第一个值是*星号

网友:
至少应该把warning内容贴出来噻

网友(2016-08-29):
我记得应该设置一下set_top_implementation选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