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veriloga描述OTA

楼主(2010-10-22):
现在正在用veriloga做电源芯片建模,该芯片中的EA是一个OTA,同时EA输出上还有一个RC补偿网络,请问这两个东西怎么描述?
而且EA输出又限流,还要限压的。

网友:
额。。。 曾经记得Allen书上有一个限流限压的。。 再就是 有自带的OP 啊,输出搞一个很大的阻抗就是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唉,有些模型只适宜于某种仿真软件,算法不一样,模型也会有所不同啊。。。。。。。CADENCE自带的库都不适用啊。。。。

网友:
牛人都不用veriloga,麻烦,用vccs模拟gm,理想电阻和电容模拟输出电容和电阻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我要跑瞬态仿真啊,那种是小信号模型,大信号也适用??

网友:
why not?
难道用veriloga能模拟出大信号的gm?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那我先试试吧!!

网友:
额。。。一定程度上,小信号model可以模拟大信号特性(线性模型下),你还是看看我发过的作业吧,有这个,type1-III貌似都有吧,仿真的时候可能不收敛,没事,一点一点来,一步一步的给初始,一定会OK的,不论哪种方法,殊途同归,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2011-06-26):
要学习veriloga,支持一下!

网友(2018-09-11):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哪里才能看到啊

网友(2023-03-12):
veriloaA可以模拟大信号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