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HDL仿真时报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10-22):
用modelsim仿真一段简单verilog程序:

module 2_nand(in1,in2,out);
input in1,in2;
output out;
assign out=~(in1&in2);
endmodule

编译时报错:near "module": syntax error

新手上路,谢谢指点!

网友:
请遵守某些代码规范,就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如不要数字开头,不要用保留字。。。。

网友:
不要用数字开头``,改成my_nand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