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晶体振荡器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0-10-22):
请教高手,请问十几兆皮尔斯晶体振荡器中的反向放大器的增益一般设计多大?反馈电阻一般取多大?又没经验值?谢谢啦

网友:
我是菜鸟,这个好象要看你要加的晶体谐振频率达到多少把?

网友(2011-06-08):
皮尔斯不就是colpitts

网友(2015-08-06):
同上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