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晶体振荡器测试的问题

楼主(2010-10-22):
请问晶体振荡器在板级测试时需要注意什么?比如探针的电容以及板级电容的影响考虑

网友:
由于LZ所说的电容的存在 所以从晶体俩端到地的电容有时候是不用加的,测试后效果很接近。板极电容要另算。我也不大懂了

网友:
ESR and C 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