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反相器作为放大器用的问题

楼主(2010-10-22):
请教高手,反相器作为放大器应用的时候,相位欲度是怎么考虑的啊

网友:
只有一个极点吧?那PM=90了?

网友:
好像是一个反馈环路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吧!
单单一个反相放大,只要在他工作频率(看增益带宽积)范围内,应该不用考虑的吧!

网友:
你把电路图拿出来,这样还能分析.

网友(2010-11-25):
没有反馈考虑个屁相位裕度啊,它也就是一个基本的反相放大器啊!

网友(2011-12-20):
没反馈,有啥相位裕度

网友:
反相器带反馈电阻了才能是放大器吧

网友:
请考虑有没有反馈~~~~~

网友(2013-01-14):
到底怎样的方向器才算数放大器?

网友(2013-02-13):
吧电路贴出来。。。

网友:
反向器需搭配反馈增益电阻才能做放大器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