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电路在仿真时需不需要加载额外的电容电阻

楼主(2010-10-22):
如题所述

网友:
不用的 因为你振荡的晶体本身封装会引入电容还有晶体的静态电容,这些电容的值就能冲抵,当然具体还要看你谐振电路的频率要求了,fosc与这些电容值有些关系的

网友(2010-12-11):
应该不需要的

网友:
看过 有所收获

网友:
不需要的 因為沒意義
作用不大

网友(2011-11-20):
回复 楼主:

网友(2012-06-01):
确实意义不大的,额外电容对晶振频率的影响一般微乎其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