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pectre怎么后仿真

楼主(2010-10-22):
请教用spectre怎么做后仿真啊

网友(2011-07-12):
spectre本身不带寄生参数的,一般就做前仿真的吧

网友(2012-11-07):
走错版块了吧,应该去模拟电路设计的版块。能不能做后仿,不取决于spectre,取决你你是否提取了带寄生参数的网表,例如spectre格式的网表或者calibre view,然后用spectre来仿真。

网友(2021-05-25):
up嫌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