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不才,关于管子的匹配问题求解

楼主(2010-10-22):
请‘大虾’们帮忙解答有关管子匹配的问题,从schematic和layout中分别说明如何做,最好说下这样做的原因或者理由!!!另外差分对和电流镜匹配时有何区别!!!

网友:
差分对匹配要求通常比电流镜更高,差分对通常对角线交叉匹配,这样对称性比较好,电流镜一般并行间隔放置。另外,差分对管子一般取4的倍数,电流镜取2的倍数,结构采用源漏源(SDS)或者漏源漏(DSD),这样每个管子里的电流影响能相互抵消。
在电路图里一般就是添加说明,告诉版图工程师关键管子应该如何匹配,进一步可能要把关键管的匹配示意图作为注释画在电路图旁边,这个情况一般是电流镜支路比较多或者电阻匹配时需要画出来。至于版图方面,就是等版图画完后注意检查是不是跟电路图中的说明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
不懂啊!!!集成电路!!!

网友:
差分对管子匹配就是为了提高CMRR,电流镜匹配了是为了消除DS端口电压的不同带来的电流不匹配!所以前者的要求更严格一些

网友:
学到了,不过还是要实际操作个几次吧

网友:
一楼说的很详细,很不错

网友(2010-11-24):
二楼讲得很详细了。有必要的话也可加dummy。

网友:
恩,一楼说的不错,一定要注意在sch里添加好说明,否则交给layout工程师,做出来的layout会有很大问题

网友:
除了上面大家讨论的之外,根据周围环境,差分对管最好还需要加保护环,以便和周围器件隔离。除了器件层的匹配之外,对于连接差分管的金属线,最好也要匹配对称。

画的过程中,要多与sch designer交流,看是否有还有特殊的要求。

网友:
顶,都是高手!!

网友:
学习了~挺高深的

楼主:
继续深入

网友:
一楼讲得很好

网友(2011-03-11):
一句“小女不才”,引来众人围观

网友:
模拟设计的一般流程是什么?谁介绍一下

网友(2012-02-03):
获益匪浅,谢谢楼诸位的分享;

网友:
获益匪浅,谢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2012-10-07):
必须膜拜之,另外补充一个问题,对于产生带隙的对管匹配是什么要求啊?求助

网友(2013-05-23):
学习了,和有用

网友(2013-11-05):
电流镜取2的倍数,结构采用源漏源(SDS)或者漏源漏(DSD),这样每个管子里的电流影响能相互抵消。

一楼,请问能否把这个解释得清楚一点啊。为什么就能抵消掉互相的影响?

网友:
   请问能不能把电流镜的那个部分解释得更加清楚一点啊。为什么就能抵消掉互相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