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hdl 怎么设计一个7进制计数器

楼主(2010-10-23):
求助!

网友:
时钟触发累加,条件判断到7清零,即可。你是否不懂verilog?这个应该很简单的吧。

楼主:
这个我会,如果计数大于7时怎么进位?

网友:
7进制的计数器计数怎么可能大于7?你是说的多位7进制计数器吧?那进位的方式和其他一样,到7以后提供一个进位标志,给高位自动加1嘛。

网友:
求助帖不写清楚!谁知道你啥意思!

网友:
看的很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