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出现_vclpbdsysWin:awaves.exe应用程序错误,内存不能为read

楼主(2010-10-23):
我是用HSPICE仿真的,仿真没问题,就是打开awavel时总是出现这种问题。昨天为此刚装了个系统xp sp3,然后马上装hspice,运行一切都没问题,可是当我装了一堆应用软件后,发现就出现这种问题了。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个软件导致这种现象,网上搜也无果。如果有知道如何解决的,请告诉我好么

网友(2010-12-2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正在解决 郁闷

网友(2011-01-31):
请问楼主是否解决,请赐教!谢谢

网友(2012-05-08):
同求答案,多谢有缘大虾先!

网友(2012-09-05):
楼主 求答案啊~~

网友:
楼主 你好 刚才我解决了你提的这个问题 我的操作系统是xp sp3的
1.我首先删除所有的hspice的环境变量,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中所有和hspice有关的变量都删除,然后卸载hspice,关机重启。2 .重新运行安装程序,安在c盘下,同样在环境变量下新建
LM_LICENSE_FILE
C:\synopsys\Hspice_Z-2007.03\hspice_licens
(注意:这里c盘下的这个目录是你的license文件所在的目录,通常我们都放在安装目录下)
这个时候在运行hspice就ok了 你提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不幸的是 我又遇见了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