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耦合器

楼主(2010-10-23):
耦合器;在微波系统中, 往往需将一路微波功率按比例分成几路, 这就是功率分配问题。实现这一功能的元件称为功率分配元器件即耦合器, 主要包括: 定向耦合器、 功率分配器以及各种微波分支器件。 这些元器件一般都是线性多端口互易网络
      耦合器也叫适配器,光电耦合器是以光为媒介传输电信号的一种电一光一电转换器件。它由发光源和受光器两部分组成。把发光源和受光器组装在同一密闭的壳体内,彼此间用透明绝缘体隔离。发光源的引脚为输入端,受光器的引脚为输出端,常见的发光源为发光二极管,受光器为光敏二极管、光敏三极管等等。光电耦合器的种类较多,常见有光电二极管型、光电三极管型、光敏电阻型、光控晶闸管型、光电达林顿型、集成电路型等。如下图1(外形有金属圆壳封装,塑封双列直插等)。
LDC151G7417Q-352
LDC151G8824Q-393
LDC15836M23Q-352
LDC15897M19Q-360
LDC18836M15B-323
LDC18836M20B-320
LDC18897M14B-322
LDC18897M20B-320
LDC18906M17B-325

      工作原理
  在光电耦合器输入端加电信号使发光源发光,光的强度取决于激励电流的大小,此光照射到封装在一起的受光器上后,因光电效应而产生了光电流,由受光器输出端引出,这样就实现了电一光一电的转换。
    基本工作特性
    1、共模抑制比很高
     耦合器在光电耦合器内部,由于发光管和受光器之间的耦合电容很小(2pF以内)所以共模输入电压通过极间耦合电容对输出电流的影响很小,因而共模抑制比很高。
    2、输出特性
    光电耦合器的输出特性是指在一定的发光电流IF下,光敏管所加偏置电压VCE与输出电流IC之间的关系,当IF=0时,发光二极管不发光,此时的光敏晶体管集电极输出电流称为暗电流,一般很小。当IF>0时,在一定的IF作用下,所对应的IC基本上与VCE无关。IC与IF之间的变化成线性关系,用半导体管特性图示仪测出的光电耦合器的输出特性与普通晶体三极管输出特性相似。
     3、光电耦合器可作为线性耦合器使用
      在发光二极管上提供一个偏置电流,再把信号电压通过电阻耦合到发光二极管上,这样光电晶体管接收到的是在偏置电流上增、减变化的光信号,其输出电流将随输入的信号电压作线性变化。光电耦合器也可工作于开关状态,传输脉冲信号。在传输脉冲信号时,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之间存在一定的延迟时间,不同结构的光电耦合器输入、输出延迟时间相差很大。

LDC20B030F2250
LDC211G8820B-042
LDC311G8814B-001
LDC312G1403B-769
LDC312G1510B-719
LDC312G1519B-720
LDC312G2503B-723
LDC31836M15B-003
LDC32900M03B-703
LDD212G1403A-075
LDD21967M03A-068

LDD212G1403A-075
Application
UMTS(Band1)

Frequency Range
2140.0MHz ±30.0MHz

Insertion Loss(OUT1,OUT2)
3.4dB ±0.4dB

Isolation (min.)
22.0dB

VSWR (max.)
1.5

Attenuation(Absolute Value) I)
12.0dB min. at 2x(fo±30.0)MHz

Attenuation(Absolute Value) II)
22.0dB min. at 3x(fo±30.0)MHz

Characteristics Impedance (Nom.)
50ohm

Power Capacity
1W max. (50ohm Load)

Min. of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40℃

Max. of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85℃

网友:
本文如果国务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