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关于工艺的问题

楼主(2010-10-23):
双阱工艺中,NMOS做在PWELL中,PWELL和P-sub之间做一个BN,有什么用处呢?

网友:
隔离,隔离p-sub和pwell之间的电位,代表着pwell电位可以任意

网友:
BN是什么东东呢?类似nb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谢谢。

网友:
受教了  这样一来NWELL电位就可以是随意的,方便NMOS,S、B相连的情况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