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PLL 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10-24):
我碰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我的设计中用到的FPGA是stratix II GX,我的程序在这个FPGA中一直运行正常,两天前,我将它放到高低温箱中作测试,在高低温箱中只是做了常温测试,前两个小时运行正常,突然FPGA就运行不正常了,经过检查发现:FPGA中的PLL都失锁了,所以由PLL驱动的逻辑都不能运行,而由时钟输入引脚驱动的逻辑都能正常运行(备注:我在高低温箱中并没有做高温和低温测试,只是做了常温测试)。我的高低温箱接地良好,而我测试用的电源接地并不好,我将FPGA从高低温箱拿出来后,FPGA还是不能正常运行。
是不是FPGA中的PLL坏了?
我需要怎么办?

希望各位高手给点提示。

网友:
单凭你的描述还不能肯定是哪里问题啊。PLL失锁的可能性有好几种。锁相环坏了是一种,再比如说晶振坏了,导致输出精度不好也会导致失锁。温度箱一般静电比较大。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静电环境导致的器件损坏。PLL损坏我也见过。

网友:
altera 的PLL有可能损坏了。电源接地不好还上去测,比较危险的。另外可以检查一下电源是否异常,连接是否良好。
我也碰到过PLL坏过的,不过是core voltage过高导致的。
PLL坏了的话,没有别的办法,换片子。

楼主:
晶振没有损坏,core voltage 电压也正常,FPGA可以跑晶振时钟控制的电路,而由PLL时钟控制的的电路则不运行。
还有一个问题:FPGA中的12个PLL不会同时全部坏了吧?有什么原因可以导致PLL全部坏了呢?

网友:
你是如何测试12个PLL的?

楼主:
没有完全测试12个PLL,只是发现我用到的3个PLL都不工作了。

网友:
看看PLL_ENA这个引脚是不是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L_ENA 这个引脚 从电路板上测试高电平,但FPGA内部怎么知道PLL_ENA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