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仿真verilog时,报Missing instance name,什么原因?

楼主(2010-10-24):
用modelsim仿真verilog时,建2个.v文件
nand_2.v和test_for_nand.v,编译通过,对
test_for_nand.v仿真时,报错:
# ** Error: F:/Modelsim/Nand/test_for_nand.v(16): Missing instance name in instantiation of 'nand_2'.
# Optimization failed
# Error loading design

请教什么原因啊?

nand_2.v

module nand_2(in1,in2,out);
input in1,in2;
output out;
assign out=~(in1&in2);
endmodule

test_for_nand.v

`timescale 10ns/1ns
`include "nand_2.v"
module test_for_nand2;
  reg a,b;
  wire out0;
  initial
  begin
    a=0;b=0;
    #1 a=1;b=0;
    #1 a=0;b=1;
    #1 a=1;b=1;
  end
  initial
  begin
    $monitor("Time=%0d a=%b b=%b out=%b",$time,a,b,out0);
  end
  nand_2(a,b,out0);
endmodule

网友:
你看看书行吧,没有例化名
把倒数第二行该成nand_2    dut(a,b,out0)就行了

楼主:
谢谢,不好意思,刚开始学

现在可以了,但是仿完后没有显示变量object,怎么回事?

网友:
ls的ls正解,要先将实体例化了才可以

网友:
ls正解,要先将实体例化了才可以

网友:
优化了吧,你这个程序像个testbench,没有端口